怪问题,屏这样了,帮忙看看

楼主(2012-06-21):
东芝M355机器,屏幕上出现一块白斑,而且周围还有比较大的白点,但是这不是亮点,因为图像还是完整的

网友(点评):
屏有压伤。。可以换背光板。

网友:
你这个屏  拆过吗?    如果是拆过的话。。  应该是后面脏了。。。。。没拆过的话 那就得换。。。。。

网友:
我开始也以为是背光板的问题,事实证明其实是屏的故障。。。。。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这样的, 是三星的,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屏内部背光板的问题,拆开看下

网友:
一个一看就知道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没拆过的话基本就是屏了

网友:
没错能将就些用用也可以啦

网友:
屏这样一般都是背光的问题啊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背光板的问题

网友:
看确实像是背光的问题 !

网友:
屏好像是压到了`!漏光了~!

网友(点评):
没有被挤压,自然就这样了

网友:
样子看上去像是屏拆过,如果是拆过的话就是安装得不好,没拆过的话拿去让人拆拆看吧,最坏的打算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木有拆过,就晒了几次太阳就这样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大

网友:
貌似背光板没弄好 拆开看下呗 没被修过的话直接换掉

网友:
屏,的背光板不良

网友:
屏磨花喽。呵呵。

网友:
我有碰到过 是屏的问题 。你试试看

网友:
都在猜谜语吗?  有这个时间拆开一看 不就知道是屏问题还是背光板问题了吗?

网友(点评):
不敢拆,用户还没同意换,别好的给整用不得了,

网友:
是客户的叫他换吧,没的修了

网友:
能不能屏线的事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还带光晕,磕过吧

网友(点评):
木有磕碰,早说了,太阳晒得

网友:
像是背光板的问题,你仔细的拆开看看,是不是背光板脏了

网友:
直接换屏好了。。

网友:
像是受力或者被磨过

网友:
是什么原因你要把屏拿去晒太阳?
问题应该就是晒太阳晒出来的悲剧,至于怎么个修复法俺也不清楚。
我的手机也是因为进水后拿到太阳底下暴晒,太阳下山后手机屏幕就多了几个小白块,用着用着小白块就自动消失了。(备注:当时我没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