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紫5v正常 绿线5v正常 带个光驱短绿线和地线能启动 接到主板上不通电

楼主(2012-06-21):
如题 还有个银河电源 和上面电源一样 不过接到主板上用镊子短绿线和地可强制启动 可通电 主板的开机键不能开机 是什么问题呀 ……。

网友(点评):
换IC供电滤波和待机滤波电解电容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主板的问题,按不开机的修,IO与南桥有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换其它的电源主板开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开机电路,按键,南桥和io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电源换到别的主板上也不能开机。主板肯定是好的 不用讨论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PG信号有没有?

网友:
pg 待机0v 开机5v

网友:
电解电容大的就一个没换了。~1000uf10v 的我都换成新的1000uf16v的了。原来12v没有 换了个35uf50v的电容好了。场管坏了也换了,还有场管下面的一堆二极管电阻也换过了,光藕换过了 c1815换过了 494换过了 tl431换过了
想不出再换什么了。

网友:
那就把两个大电容全换了吧。
还有均压电阻也换掉。

网友:
初级的大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节后试试看

网友:
听"张定文"指导的,查滤波电容...

网友:
们电路问题吧

网友:
两个大电容换掉了。ic边上的50v47uf 50v2.5uf 50v10uf的电容全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是要换芯片吧

网友:
12V的整流管查过没有?

网友:
能强加电的电源不一定是好的,有时有某个电压偏低或没有在主板上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银河电源好了 换了个339 换了个431 还换了个470uf16v的电容用1000uf50v的代换的(要拆旧板上的电容更换最好是换容量大点的,前面换了几个同样容量的都没用。)。这个电源还不行。昨天换了个431换了个电容加电后什么反映也没有了。紫5v绿5v都没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