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着突然屏幕变很亮很白

楼主(2012-06-21):
一台神州笔记本电脑;用着突然屏幕变很亮很白;在就一会就花屏 了;等第2天在开机;接VAG外接能用用 了一天屏幕好了回复正常了;用了一个多月了正常;请教什么问题/

网友:
屏线松了吧,以后可能还会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 可能性大点。

网友:
遇到过  屏线问题。。。。换好之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幕的连带或者灯管有问题了,笔记本外接和屏幕走的是两个线路。

网友:
显卡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不行就做显卡

网友:
我一直在使用都没有出现问题了;怎么修啊;还是等问题在次出现在修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貌似显卡问题吧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我估计也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是屏线问题,我遇到过。驱动板的信号无法传输到屏上,但电源板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就会白屏。而且特别亮。

网友(2012-09-01):
屏线接触不良了吧。拆开用酒精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