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报PCI EXPRESS ERROR通病

楼主(2012-06-21):
   前段时间遇见一个东芝的机器,拿到机器能显示就是报PCI EXPRESS ERROR的错误,在这个画面什么都做不了,bios也进不去,pe也用不了,于是断定是主板的问题。
  拆开主板后把里面的pci用风枪取了下来(pci这样的芯片取下来是能通电的,对主板没多大影响),以为这样就可以了,装机测试点亮,故障和以前的一样。
  这样我就停下来好好的看了看主板,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在最后我的灵感告诉我应该去加焊显卡,说干就干。。。。加完显卡后装机点亮,哈哈。。没有以前的pci报错了。
  这样的问题居然是显卡虚焊,的确有些难以捉摸。我也在网上看了下好多都在说这样的问题,我想这应该是东芝笔记本的通病吧!希望对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同门们有些帮助。

网友:
的确有点哈。

网友:
呵呵  修的不错  思路清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5891

楼主还真谈不上什么思路,一句灵感告诉我。。。。

网友:
说不上是通病吧,但是维修经验和结果不错,还是顶下楼主

网友:
冒昧请教下 楼主修那机子有什么思路啊 我咋没看见呢 灌水也不是这样灌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这个挺新鲜的啊,还是支持楼主

网友:
这样是显卡的问题,拉不上关系呢

网友A:
应该和显卡没关系吧!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没有逻辑关系

网友B:
  LZ  那东芝是什么型号的呀 怎么怀疑到显卡上面去 了  啊  传输信号的也应该是北桥啊

网友:
报错与显卡有什么关系 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那东芝是什么型号的呀 怎么怀疑到显卡上面去 了  啊  传输信号的也应该是北桥啊

就像你们说的那样,怎么和显卡拉上关系了?但这的缺就是显卡问题,这也让我很纳闷,当你们遇见了也就知道了,这样的问题可是百年难遇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显卡没关系吧!应该是南桥吧

我之前和你的想法一样,觉得也是南桥。但我的同事说之前也遇见过,换过南桥故障依旧,最后没搞好,所以就排除南桥了。

网友:
听起来以后修就不能有正常思维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楼主没给说啊 不过顶下、

网友:
显卡也成了PCI

网友:
PCI-E总线 显卡也在这总线上面

网友:
请问楼主东芝的哪款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