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独显 报错0271 0251 进不了bios设置

楼主(2012-06-21):
ibm  t40独显 报错0271  0251  进不了bios设置  显示完0271 报错后 自动掉电关机  再次开机还是自动掉电关机?  有遇到过的大家说说。。。

网友:
换个coms电池试试呢

网友A:
蓝桥是不是哦。你压都试一哈。在那里就死机了。

网友B:
用usb键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桥是不是哦。你压都试一哈。在那里就死机了。

开机后  报错0271  0251  之后 自动关机   再开机还是掉电   进不了bios 设置。。南桥我压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sb键盘试试

usb键盘也换过了 没有用 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CMOS电池有无电、报这两个错是恢复出厂值或CMOS电池没电保存不了时才会出现这报错的、掉电前温度正常不?

网友:
重新再刷一下bios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个人觉得T40 不怎么好修啊     刚刚为一个客户换了一个T40的板子      因为桥的原因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 换过了  还是不好用!

实在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 BIOS试试  哈

网友(2016-10-26):
楼主解决了吗?手里也有台0271 0251报错,自动关机的

网友:
楼主有解决吗?我的E450也是这样,自动关机,按啥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