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科脑945主板一例

楼主(2012-06-21):
是同行拿过来的 一看这么多电容鼓包了,8个电容换得也真心苦 换好上电触发掉电,这下要用本人模拟40M波波了 不要笑我
穷人只有这样 呵 打单桥晶振有 然后就供电抓CPU控制级有波波看来CPU供电有了,在测其他供电也正常,想必单桥直接加焊无果,供电有了,只有时钟 复位 用假负载全有,我不装CPU上电不掉电 换个U还是一样,突然想到之前我修过一个G41主板,也是上电就掉了,我把CMOS跳线 和BIOS跳线取了 在上电跑了 试试看果然跑了亮机,我真不太明白,可能是CPU寻址错误引起保护。不知高手们能给个说法,本人修台机很少的。呵呵

网友:
CMOS跳线 和BIOS跳线不是很明白,有两个跳线吗?

网友(点评):
你是修板的吗,有的是有2个,有的是只有一个的

网友:
.............唔,很有可能,跳冒被插错了.........

网友:
另一边是接地的= =...........

网友:
咋有CMOS跳线 和BIOS跳线两个??、

网友:
我也不明白,怎么会有两个,不是CMOS跳线就管BIOS了吗

网友:
  有的板 就是有2个

网友:
清空COMS 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