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掉电求助

楼主(2012-06-21):
一台X61之前是短路,无待机, 维修后。。发现网卡驱动打不上,更换 网卡后OK,装机测试,发现有不定时掉电的现象, 在论坛看见两篇帖,说什么SHUTDOWN这个信号 加个上拉,  不知道大家有没碰到过 X61不定时掉电的现象以及怎样解决的方法?

网友:
特别就是这种隐形故障的机器!真难修!头大!

网友A:
散热,问题吧

网友B:
会不会网卡没有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网卡没有上好。

不会! 我现在网卡进系统可以用呢 ! 主要是BGA封装的!  我又懒得去下它 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问题吧

散热我 看过 不是它的问题! 很正常的! 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