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简单的经验!!

楼主(2012-06-21):
第一台:机器:长城M932,,故障:按开关没反映(灯也不亮)  拆机量电压,14V,5V稳定.全部正常,驱动板电压正常,,按键电压只有开关键没有电压,其他按键电压正常,,顺线跑到驱动板上把开关键前面的两个小电容去掉,,通电还是一样,,然后跑线跑到主芯片了,,好吧,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把主芯片换掉,,换掉以后电压是有的,,接VGA不显示,不接也不提示无信号,,果断刷程序OK (程序论坛找的)   第二台:机器:171S 故障:同上,(不同的是开关有电压),,同行送来的,,来的时候就说要加快修,,客户半小时后来取机,,电压全部正常,第一也想到程序,,但我的编程器不支持那种芯片(像台机主板BIOS一样的)时间又太急, 没办法只能换驱动板,然后改好按键OK!!  没怎么发过贴,,大家凑合看看吧,,也算是一点经验

网友:
资料不错的,谢谢分享啊

网友:
能说下收费问题吗 赚了几多

网友:
价格合理。都想买个编程器,但不知哪种好能支持多型号

网友:
你是哪人,是 双鸭山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行一般都是60

换了驱动板也才60吗,我们这不换大东西同行是50,换高压板有时是60驱动板是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一般都是60

我这里也是60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差不多 这边熟人换高压板加驱动板一共才50 特也不赚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驱动板也才60吗,我们这不换大东西同行是50,换高压板有时是60驱动板是70.

换不换都是60..配件贵的话就加点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不换都是60..配件贵的话就加点喽

楼主学修显示器多久了,还是从修别转过来的。我是5个月前开始入这行,修了3个月电源,现在开始修显示器,大概修了1个月了。电源部分没问题,就是屏线路,和驱动板线路不是很熟,

网友:
谢谢分享了楼主幸苦了

网友:
楼主是天天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修显示器多久了,还是从修别转过来的。我是5个月前开始入这行,修了3个月电源,现在开始修显示器, ...

也是几个月而已,,其实感觉显示器会修电源就差不多了,,关于屏电路也稍微了解一点,,论坛里面有位叫吴正海师傅的一篇帖子关于屏电路的你可以看看,,我是感觉还不错(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修显示器多久了,还是从修别转过来的。我是5个月前开始入这行,修了3个月电源,现在开始修显示器, ...

好像是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
LZ头像太彪悍鸟

网友:
修液晶没什么技术,大不了就换板。

快的人学半个月就出师了。

网友:
修好电源就解决了大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