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代换

楼主(2012-06-21):
      现在的显卡品种越来越多,档次也越来越高。显存的故障明显多了起来。绝非简单的补焊、重置那么简单。别的不谈,单说这显存的代换,如果用完全一样的型号当然最好,但是在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有多种显存根本就是很少见的。虽说是可以在网上购买,但是也不大可能仅仅为一两个显存去费那个事,而且这也不是我们做维修的风格。以前的教科书上只提到位宽一致,速度、容量大者可以代换。经过大量的实践,证明就算是用·相同牌子的显存,仅仅考虑这三个参量也是很不够的,问题绝对没那么简单。至于其它品牌的代换,那就更为复杂。譬如以前都知道现代和三星的可以互换,这也必须看具体的型号,并非只要上述三个参数一致或大者就可以互换的。如果不信,那就准备吃苦头吧。

网友:
呵呵  修的不错  思路清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5891

网友:
赞同LZ的观点,这个东西还是要自己多试,位宽一致 速度差不多 1ns用0.8直接换 若用1.2就得考虑下是否降低频率, 容量一致,可以大换小,128M可以换64M颗粒 64M可换32M 反之不行,其次就是牌子了,HY 三星可代换 和南亚也可以, 英飞凌和奇梦达代换因为本就一个厂, 其次还有电压 低压高频的 高压低频颗粒 例1.8v高频三星颗粒换HY高压走高频就要考虑下是否增加0.1-0.2v电压,再然后就是BIOS的时序吧 就算同型号颗粒不同生产批次时序都可能有稍许调整,大概想到这些,楼下待补充

网友:
要看在什么卡上代换了

网友:
  我吃够了苦头,后来问幸得 荣生 的指点才搞明白一些,怕怕, 有的显存代换上去不花了,测试有个别位报错,怎么死的都不明白,后来换其他品牌显存就好了。

网友:
     我也吃够了苦头啊。现在还没办法做一个代换的表出来,因为显存的型号太多了。我只能先说一下自己做的实验。有时候代换一个、两个不行,全部显存换成其它型号的也不行。有的显存可以换别的型号,但是反过来则不行(排除了容量、速度、等原因)。就是说不能互换。如同容量大的可以换小的,反过来则不可以。还有的换一片试试貌似可以,软件检测读或者写错误数值不大,但是图像会错位、重影,而且每次检测的结果不稳定,会变化。总之是不行。
     三楼说了一些代换的原则。其实速度可以调节,电压也可以调节,而且相差一点关系不是很大。容量肯定是只能大不能小的。除此之外,我的经验还要考虑BANK数和版本。尤其是版本,很重要。什么原因还不清楚,也许如三楼所说是BIOS设置的时序问题。也就是那些行、列地址选通、延时等等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