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用电池会掉电

楼主(2012-06-21):
东芝笔记本用电池开机就掉电,装上电池外接电源一样一开机会掉电,不用电池外用电源不会掉,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吗

网友:
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源电流不够大!插上电池是有充电电流的!电源电流不够就会引起掉电!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先换下电池  再说  再换电源  最好查主板

网友:
如果电源电池没有问题 。那就要查给电池供电电路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放电场管损坏,但单用电池不会掉电,或许电池也没电了

网友:
查隔离保护,

网友:
先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池充电的电流时多大?如果电流大,那么适配器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就会掉电。还有就是电池坏了。。其次才是主板电池的充电电路和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个电池 不行重点注意电池充放电那块吧

网友:
东芝有个通病 cpu大电容就出这样的问题 换了问题好了

网友:
电池充放电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