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大家,这个隔离管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

楼主(2012-06-21):
如图。PQ10和PQ11这俩个管子。是高电平导通的还是低电平导通的,我现在的情况是接上适配器后PQ10导通,PQ10的每个角都有18V,奇怪的地方。而PQ11是1.2.3.4,这四角都是18V,而6.7.8.9,这四个角就没有电压了。就过不了保隔,导致后面的VL没有,就3V和5V待机就么有。这机器好多毛病啊。其他的都修好了。现在突然待机没有了,于是就查到这里了。

网友:
快下班了,   大家赶紧帮我看看,这PQ10和PQ11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
仁宝的板吧,楼主快在论坛里搜索一下“点火回路”看完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PACIN 得有高电平吧

网友:
之前我好想修过这个问题,当时我直接把PQ11连过去了

网友:
这是P管啊!当然是低电平导通!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直接加电压去公共点烧 电流限2A电压从2V往上加 那个发烫弄那个 没烧出来只有一组一组的下了 那就悲剧了 特比是上管半击穿悲剧的很

网友:
低电平导通

网友:
P沟道MOS管!肯定是低电平导通赛!一般我们都不用万用表打都知道是什么MOS管!眼睛看就知道了!一般AC进来到电池这一部分都是P沟道MOS管的!其他多为N沟道MOS管!

网友:
低电平导通,P管

网友:
P沟道MOS管肯定是低电平导通啊

网友:
肯定大短路,保护了

网友:
P 沟道   要查的点多啊

网友:
试听视频里有这个 讲解的   喜哥讲的不错

网友:
你啊,基础部够扎实哦,坑定是低电平导通啊 ,三个控制信号,都需为高啊

网友:
都是低电平导通,这个是点火回路保护,你要查一下看B+有短路的没

网友:
把PQ10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