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信号弱,连不上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21):
今天一个朋友说他家的笔记本上不去无线网,叫我去弄一下。他用的一个54M的TP-LINK的无线路由器。原来家里两台机子都上得好好的,后来他到外地工作,把其中一台笔记本带走了,在那边在系统里重设置了IP地址,好上当地的网。回来后说带走的那台机子回来就上不了了。

我把它的无线与有线连接属性里的IP地址都从原来的指定改成自动获取了。还是不行。能搜索到它的无线路由器的信号,可就是连不上。填入无线安全密码,弹出正在准备网络的窗口,然后过一会,窗口消失了,可还是连不上。在无线管理窗口里显示也未连上。

另一台机子无线上很正常,进入路由器,路由器设置的SSID名称,无线安全密码都没错。路由器也已经连上网了。另一台机子上网正常。而且是开启了DHCP,那台上网正常的机子也是设置的自动获取IP。然后我在那台连不上网的笔记本的无线网络属性里把其它网络都删了,只留自己这台路由器的网络,还是连不上。

那一台机子都上网正常。说明路由器功能肯定无异常。还是这台笔记本上的问题。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在那台上网正常的机子上,自己的这个路由器的信号是满格。因为那台机子就在路由器旁边。而这台有问题的显示只有两格信号。于是我把有问题的笔记本拿到离路由器只有一米远的地方,还是只有两格信号。为什么这么近信号还是显示这么弱。连接不上难道与这个原因有关吗?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网卡的原因哦,查查网卡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遇到多台,更新无线网卡驱动无果,重装系统都正常了,什么原因引起真不清楚。

网友:
重装系统最简单

网友:
重装系统是王道

网友:
跟系统应该关系不是很大吧

网友:
手动填IP试试,网关和路由一样

网友:
上官网下个无线网卡驱动装上看看。

网友A:
他以前一直用得好好的,就是出差一段时候在外地用的时候改过IP,驱动没动过,也没重做过系统,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网卡的事吧,或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
先下载驱动试下,不行,就重装系统,我前一段也遇见过这种的,重装了系统就正常了,具体原因现在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天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以前一直用得好好的,就是出差一段时候在外地用的时候改过IP,驱动没动过,也没重做过系统,应该不是驱 ...

这种问题查找的步骤,就是先驱动,再系统,然后硬件。尝试一下吧。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 试试看  应该是 网卡本身问题

网友:
很多原因啦
1、无线路由信号接收不好(距离太远,穿墙了,有干扰源)
2、笔记本天线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路由器里设置了过滤?

网友:
先不要无线,用有线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