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信号不稳定故障一例

楼主(2012-06-21):
苹果4信号不稳定故障一例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机器打电话,时好时坏,有时连续打很久都可以,有时突然就没信号,再启动,然后又有信号,可以打出去,反反复复。
故障维修:接机测试112,10个可以打出4个,观察信号条,很稳定,但不能打电话时是突然跳到1格,2格,然后就出现搜索网络。。。。。。。。
询问客户损坏原因,客户说是正常使用,也没什么特殊的。
拆机检查:在C303处加天线,打电话10个,一切正常,难道就这么简单?不可能,高频信号弱应该不是这个表现,所以用手按压主板,再次试机,故障出来了。
根据经验,应该是功放脱焊问题,加焊功放,冷却试机,一切正常,装机让徒弟测试,半小时后机器突然彻底没了信号。。。。。。。。。。
徒弟交给我,我当时反应就是功放坏了。拆机换功放,故障竟然依旧。看来不能使用三板斧了。
测量功放控制信号,C37  C42  C114,波形正常,功放供电正常。但功放就是没工作,拨打电话,电流跳动很大,瞬间又回复到很小,开机找网反复多次搜索。。。。。。。。。。。。。典型的功放电路问题。
突然想起来很久没去测量的一个信号,功率控制信号,测量R22,果然电压异常,原来是R22断裂导致。找个0欧姆电阻,搞定。

网友:
好嘛,现在手机的内容也上来了

网友:
LS是专修手机还是什么都修

网友:
苹果的质量也不咋的吗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拆装过程放上来的话,我相信会更好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牛人啊苹果手机修的这么好真不错

网友:
这个收费我想比本子吃香!

网友:
我还打算购一台4代的,现在要想清楚了

网友:
主板修完该清洗一下了,苹果的质量没说的,除了摔和进水轻易不会坏的

网友:
修iphone很赚钱的,最低200起跳

网友:
哇   我也想学修这玩意

网友:
搞苹果的,很有的赚,向lz学习了

网友:
牛啊!苹果可是很赚钱的哟

网友:
这个不错的哒...

网友:
还是搞苹果好啊,大家都来搞这个,很快就没得玩了

网友:
不错,经验分享啊,顶下~~~

网友(2012-07-31):
都修到苹4了,不错。

网友:
lz牛人,分析的也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
希望多发资料。

网友(2012-09-01):
高手说一下经验,修苹果手机难还是修笔记本电脑难啊/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好文章希望论坛能再多一点就好了。

网友:
高手! 分析得有理有据!还有图!谢谢!学习了!

网友:
我这里有块iphone4,home键失灵,换完home键之后还是失灵,肯定是主板上又断线,求楼主指点

网友:
小苹果修的满牛的吗

网友(2012-10-22):
LZ 学习了!希望以后多上些。

网友:
牛人啊 芯片级维修 希望多发这样资料

网友(2012-11-27):
看来还是有经验的

网友:
这个很有市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