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问题。。

楼主(2012-06-21):
TP 54M的无线路由。。一台ACER  15寸的本。。把这两样拿我店里能连上路由。。他拿回家就搜不到这个无线路由。。调了信道能搜到但是连不上。。设IP地址后能连上一下就又打叉。。

网友:
系统+驱动,遇到很多这样的了`!

网友:
有没有怀疑过宽带?

网友(点评):
就没有连网。。

网友:
不会是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A:
他家周围有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干扰?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    他是个开小店的   外面有几台老虎机 还有几台那种 抓烟的游戏机 ,怎么连信号都很差,唉着笔记本勉强有一格信号,我拿回来试信号又好得很,后来考虑肯定是信号受到干扰了,所以只有接有线的了

网友(点评):
没有。。旁边就几个铝锅。。不过在他那还能搜到别的路由的信号。。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一样一样的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家周围有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干扰?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    他是个开小店的   外面有几台老虎机 还有几台那 ...

这个解释我感觉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