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g31m3 主板维修难题

楼主(2012-06-21):
今天接到四块msi主板维修,有两块裸板,首先目测发现都有电容爆了,就是九个1000  6.3的电容,我就把其他的两台的板子也拆掉了,在这里又发现一个问题,有一块板子被烧穿了!可怜啊!这个我就不管了!拿其中一个板子吧电容换了,上电测试,不跑吗!侧供电,内存1.8,桥1.5,cpu1.2,总线1.9.接着测时钟都正常,复位:cpu才0.2.元凶找到了,接着查cpu的pg有没有正常送到北桥,已经正常到达,pci.bios.ide.bieqiao都已经有复位了。那就不是平台复位的问题了。那么接下来就应该看北桥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了。(图纸上查的)接下来看cpu到北桥是否短路,用带灯假负载,假负载分别打值,都没有问题。看芯片组是intel的,那就还要查一个条件HUBLINK上图纸,没有找到。接下来没有思路了,难道要干桥了吗???

网友:
我也期待结果 ,我也想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你没有漏掉什么没查  可以考虑桥

网友:
直接BGA,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