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LOGO 死机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2-06-21):
档LOGO 死机的维修方法
  分真死机或假死机(点一下开关就关机的属假死机)
一OGO死机:
1.真死机-----.BIOS 内存 网卡  南桥 IO 声卡
2.假开机-----键盘不能用  IO周边设备  IO周边掉件
二OGO后死机.无法启动硬盘:
  1.放电 换内存 2.量内存工作条件  3.刷BIOS  4.尝试更换IO 5.拆除周边设备如网卡.声卡等 6.风扇报错
三:启动硬盘不出现XP画面:
  一般和声卡网卡有关
四:XP画面死机:
内存.北桥.显卡
五:XP画面.进入桌面重启
内存  内存负载电压  北桥 显卡

总结:启动硬盘后.XP画面之前死机或重启一般为南桥或南桥周边设备      XP画面之后蓝屏重启死机一般北桥.内存.显卡等

网友:
修了一台THINKPAD 档LOGO掉电,是键盘坏了,早看到LZ的贴就不用修那么久了。

网友:
晕死,键盘坏了也挡LOGO,难道不提示?

网友:
XP画面死机,XP画面重启除了内存硬盘显卡之外  系统也占很大比例的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起码有收获,对新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这段话特别眼熟,好像那里看到过?呵呵,多多交流才能更上一层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