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nforce3-A主板开机不能上网,重启一次才能上网

楼主(2012-06-21):
精英nforce3-A主板每次开机不能上网,重启一次才能上网。
系统重装过,bios刷过,还是这样。
装上pci网卡,pci网卡一开机就能上网。
主板网卡芯片RTL8201BL,由两个EH11A芯片(估计是1117)提供3VSB供电,正常,复位脚也通过10k电阻与该供电连接。
跑线路发现25M晶振是先进入桥芯片,再从桥到网卡芯片,网卡芯片46、47脚是时钟脚,但只有46脚与桥相连,没发现47脚与桥连接。46、47脚分别是1.57v、1.01v(能不能上网都是这电压)。
检查过芯片的电路,没有短路、开路,能上网时各脚电压和不能上网时是一样的。
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值得修么  装个旧网卡5块  你换个什么不要几十块啊

网友:
换网卡又快又便宜,但我想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拆个网卡换上不就知道是不是网卡挂了

手上么有看来的去,弄个回来了

网友:
我见过是桥坏了 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我也觉得是这样,先换网卡IC试试再说

网友:
凡是声卡、网卡不好用的,全部插PCI卡,效果良好还省时省事。

网友:
建议你重点检查一下网卡接口,也就是那8根针,一般出现弹性变形的时候会时有时无,而且再开机也会好的情况。而且百M网线头标准不一定,有的松有的紧些,换成千M的头子也会好的

这种情况已经遇到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