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报警 求教高手

楼主(2012-06-21):
IBM T60 1短3短 3短1短报警 换过BIOS 安全芯片 以及U28 PMH7 之前加焊PMH7正常过但有时还报警,现在又一直报警了,现在完全没有头绪了。补充下BIOS刷的是屏蔽安全芯片版本的,不屏蔽的4声报警应该是报安全芯片错吧。
芯片

网友:
内存,跟内存有关,上次我有台机子重插内存解决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报警最头疼,遇到dell 1320报警7次的,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什么都正常出现这种问题是最头痛的了

网友:
内存供电,基准电压 时钟都有,而且不插内存也一样的现象啊
脑电本记笔
不插内存肯定叫啊,插内存正常了才行

网友:
严重鄙视楼上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