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闪

楼主(2012-06-21):
有个18。5的显示器   用了半年 无质保。
故障现象是    用  半个小时  屏幕 就一闪  一闪的不亮了。
于是  打开 看看 哪都很新,更换高压板 ,故障依旧。。。一次闪了半个小时 我拆开 测量我更换的 高压板 电压 8--14v跳变,。。
最后  拆了 看看  灯管  也完好。。。
我实在没招了。。。求大神帮帮忙把。。。在此谢过。。。

网友(点评):
电源板输出不稳定!

网友:
换了高压板故障依旧的话,重点检查灯管和ON/OFF控制电压。

网友:
看下5v电压是否也跳变

网友:
闪的时候 看指示灯是否能正常开关

可能是电源板虚焊
或是灯管接触不良 测灯管的时候  要看它们的电流
看是否一致

网友A:
闪的时候  电源开关 也闪  且 失灵  (开关无反应,拔下电源插上还是闪)半年的显示器 我看 哪都很新 没有加焊。。。闪的时候 我就是摸着屏上边  有点 热, 下边不热。

网友B:
先看电源板上的5v电压和12v左右的电压都正常吗?有没有跳变。还有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也换了。以前遇到类似故障,换了驱动板上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电源板上的5v电压和12v左右的电压都正常吗?有没有跳变。还有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也换了。以前遇到类似故 ...

驱动板上几乎没有电容。半个小时后屏幕闪的时候,电源板的 12V不稳定。老是8--13V跳变。切断电源等10分钟。又能好半个小时。要是只切断电源 立马接上,屏幕还是闪 开关闪且不好用。

网友B:
有没有通用驱动板,一个一个试着排除。另外更换高压板时,原来高压板有没有把它断掉,防止受其影响。还有把屏线拔掉,开机白屏半个小时或一小时看还会不会出现闪亮的故障。

网友:
你先把驱动板给拔掉,然后测一下12V和5V还会不会跳变。如果不会跳变了,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还会跳变,你就把高压板的电源也切断,看看还会不会跳变。如果还会跳变,那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通用驱动板,一个一个试着排除。另外更换高压板时,原来高压板有没有把它断掉,防止受其影响。还有把 ...

白屏开机   如果还会 出现 闪屏 就是 灯管的问题吗??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题啊!

网友:
把电源板子上的电容都换了。显示器里电容坏得多,我们这几乎每天都有最少一台是要换电容的显示器。

网友:
夏天到了显示器坏的多了,上次修了一台闪一下黑,换了高压没有用,后来发现在开关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开机   如果还会 出现 闪屏 就是 灯管的问题吗??

你有没有照我说的做。第一,更换高压板时把把原来高压部分断开?先确定是不是高压板问题。第二,用通用驱动板来确定是不是驱动板部分故障。想确定是不是灯管问题也很简单,用别的显示器的灯管试一下,屏线不要接。

网友:
你说的像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的时候  电源开关 也闪  且 失灵  (开关无反应,拔下电源插上还是闪)半年的显示器 我看 哪都很新 没有 ...

看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已经  解决了 应该 我更换了  电源板的 大电容和几个常用电容,已经3天了。他们在没给我打 电话!谢谢大家的帮助!!(今天郁闷啊 我闯红灯了~~哎。。。)

网友:
你这个要么是后极有短路要么是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