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b795b 时亮 时不亮

楼主(2012-06-21):
此显示器第一次开机 可以亮 但不能拔掉电源 一担拔掉电源 再插上电源 机内会有续电器 吸和断开的不断重复声音 300v处随之跳变 cpu块 17脚有开机 和关机 的信号跳变 如果显示器拔电源 超过5小时 又能正常开机
拔电源 马上开机 又重复上诉故障 求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电源有问题,可脱开负载检测确定故障点。

网友:
我遇到这也是LG的跟你这个一模一样啊!后来返修一次,最后实在不行了就给换了一个驱动板问题就完了!一直到现在也没说不行了!还是换一个看看驱动板吧!

CRT哪来的驱动板啊。

网友:
3楼不要瞎忽悠!这是CRT显示器。

网友:
没注意看问题,嘻,不好意思啦!我说的是液晶的显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