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BIOS问题

楼主(2012-06-21):
联想Y330加电不显, 电流到0.85左右, 然后0.85,0.86左右跳动, 屏不显, 怀疑BIOS问题, 先刷BIOS。  BIOS芯片型号是 W25X16, 焊到我的小编程器上居然不认芯片型号, 但是我买的这个编程器说明上有这个BIOS芯片型号的。 编程器有个强测ID功能, 于是强测ID, 强制SST模式, 把在论坛里找到的BIOS文件刷了进去, 结果现在不加电了, 用示波器测量似乎是不读BIOS了。  麻烦大了, 又用强制ID模式把备份的文件刷了回去, 依旧不加电。   是不是这个BIOS芯片坏了?  手头没有一样的BIOS芯片, 只有个W25X80   还有个W25Q16,   用哪个代换合适?

网友:
只有个W25X80   还有个W25Q16,,一个是8M,一个是16M的,用那个16M的可以试试

网友:
换跟以前m数大小的才可以
。。

网友(2012-07-28):
谁能提供BIOS 资料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换一个编程器.好多机器都是BIOS出问题

网友:
BIOS带不带ec程序啊~要是把ec也给刷掉了,就只能找拆件板换了~~~

网友(2012-09-04):
我手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Y330独显,他也是电流跑0.85,我换过BOOS了,问题还是一样的,期待你的答案,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