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新学员LA-4031P_V10无待机主板维修

楼主(2012-06-21):
经过徐老师十天左右的教导今天终于修好了我的第一块板子

LA-4031P板子拿到手先检查待机发现待机没出来首先检查MOS管的G基有无电压,

有电压然后检测芯片上的各个脚的供电输入输出发现25脚LDO3没3V线性电压然后检测线性电压上的电容发现电容短路换了OK。所有待机正常跑码正常。本人第一次发帖高手勿喷

网友:
不错,我还没有修好过一块主板呢。

网友:
欣喜言简意赅

网友:
哈哈学第啊这贴写得也太不够清晰了吧

网友:
没办法啊第一次发帖啊

网友:
想学笔记本维修,没有机会,只能从你们的帖子里学点了。

网友:
d点火回路啊

网友:
基地的板子来源出自哪里?

网友:
小弟看不明白啊,说清楚点啦!

网友:
基地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
小弟的真的不懂,根本就不知道芯片每个角的电压,还是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A:
我也是不晓得芯片的电压,要怎么查啊

网友:
你这也说得太不明白了吧,

网友:
既然控制电压已经有了,说明芯片工作正常。为什么还要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没弄明白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讲得好。呵呵。学习了。

网友:
,楼主讲的真好,不错不错,写的不错

网友:
还是有技术含量的。支持下 继续努力

网友:
没说清楚,应该是那个供电管没有,然后找那个芯片的那个信号脚。然后发现那个代号的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不晓得芯片的电压,要怎么查啊

这个要查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看着帖子很简单其实不简单的 楼主加油u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线形电压短的~好象线形短芯片应该回发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