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H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2-06-21):
前两天刚卖给客户新电池,还用了两天,今天说电池不能用了,充不了电。电池我放到别的机子上可以正常充电,电池有电后插上机子也能正常开机,那就是充电电路这块的问题了,当时直接把MAX8725换了,故障依旧,KBC换了,故障还是一样,最后把图纸调出来了,1脚DCIN ,2脚LDO,3脚ACIN,....电压都正常,插上电池TS#是低电平,只是10脚ICTL没有电压。接着往前查,再接着查,电压是有KBC发出的,KBC是8510E, 已经换过了,而且换过两个了,都是从华硕的主板上拆的,各位谁能给个思路,还有我本想把CHG_EN#给直接对地,但又担心对电池不好,咋办?

网友:
具体查查关键信号啊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非常同意

网友:
既然问题已经确定在充电电路上,那就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不满足换芯片也是白搞,再就是电池接口的每一PIN,测量电压和对地阻值!

网友(点评):
芯片的工作条件其他的都正常,10脚的是低电平,电池的引脚电压也正常,我都测了

网友:
查查电池和EC的通信信号正常不

网友(2014-07-18):
试试CHG_EN#对地时充不充电先,如果充的话就这样用吧。
电池那边有保护不会过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