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顶星TM-845GVML2 不通电主板维修

楼主(2012-06-21):
【迅维培训中心】顶星TM-845GVML2 不通电主板维修
迅维培训中心 主板学员 陈惟旁
主板型号:顶星TM-845GVML2
故障:不通电
故障分析:一块顶星 Intel芯片组 845主板 点开关无触发

一看不通电的板 这不前几天饼哥刚刚讲完的嘛 五+三 五个待机条件:VCCSUS3_3 VCCRTC RTCRST  32.768KHZ  RSMRST# 三个触发信号:PWRBTN#  SLP_S3#  PS_ON#
插上诊断卡 插上电源 诊断卡待机灯亮 3VSB正常

检查跳冒没跳反,测跳冒第一电压脚3.24V 正常

测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23V和0.25V ,根据Intel芯片组0。1V-0.5V左右,因为没有示波器
暂且认为晶振是好的!

因为没有图纸,无法确定RSMRST#测量位置,所以先跳过这一项!
到这里南桥待机五个条件完了,现在测触发电路信号!
开关针5.08V正常

查IO83627HG-AW 找不到-AW的,就找到一个83627HG的数据手册,查看脚位定义。
开关针进IO的68脚
触发开关,测IO 68脚电压低高低跳变正常

根据数据手册,从IO 67脚输出PSOUT#给南桥,测量电压高低高跳变正常,说明IO以后发出信号给南桥!
根据时序,南桥收到IO发出的PSOUT#信号后会发出SLP_S3#信号回到IO 73脚,没触发时73脚为低电平,触发后73脚持续高电平!正常!

正常情况应该是IO收到SLP_S3#信号后,72输出PS_ON#信号拉低电压绿线,使ATX电源开始工作!
实际测量触发开关后,72脚有输出低电平!但还是不通电!到这里就郁闷了,既然5+3全部走完了!为什么还不上电呢!是不是IO到72脚到绿线断线了呢!想到这里,就动手直接测量ATX插槽绿线,发现触发开关针之后,ATX插槽绿线持续高电平,正常情况应该会被拉低的。到这里就可以确认IO 72脚到绿线之间断线了!这个就头大了,要跑线。这几天跑线跑的头晕眼花!好吧!为了找出元凶,就跑吧!
从绿线开始跑,首先看到绿线分两路从ATX插槽出来,一路出来连着本体标示为472的电阻,电阻另一端为粗粗的线,测了一下不是接地,应该是上拉电阻吧!

另一路从板边出来,一路跑啊测啊量啊,万用表一路响!突然,跑到BIOS附近的时候,表不响了,仔细观察发现这边有一个很小的刮痕!难道这么快就找到元凶了?小心刮开小刮痕两边的绿油,量了一下,真的两边不通了!好吧!就是它了!拿出刀子把这片刮开,用高倍放大镜看了一下,很小很小的断线,用肉眼都无法观察的!

既然找到元凶,那就开始干活吧!上焊膏 上锡 补线,由于本人第一次补线,水平有限,有点粗糙!请见谅!

好了 完工!
插上电源,上诊断卡,点开关,哎呀!可以通电了!心里那个高兴啊!看来一个中午的时间没白忙活!

上CPU,上内存跑码了!此板修复!看来这段时间跟饼哥没白学!哈哈!

楼主写的非常详细,支持这样的好帖

网友:
迅维学员确实很强悍

网友:
一步步按着理论修,肯定能修好。
懂时序就是不一样。
同意楼主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写的太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很羡慕你们哦

网友:
写得好,来这里希望多看到这样的对初学者有用的文章,那些天书般的高手有卖弄的嫌疑
得到了真传
上CPU时都不加散热片的?小心一失足啊

网友:
这贴写的好!一步步来的。清楚明了!

网友:
哈不错思路清晰顶起   嘿嘿如果给我来修只有诊断卡山有待机那什么条件我都不想测啦浪费青春 直接从绿线跑起

网友:
兄弟。爱死你了。看了你的例子,今天我也搞好了一块板。之前我修了好久都没有头绪的。呵呵,有时候光亮其实就隔着一层纸........

网友A:
看线路好像是过大电流烧坏的

网友(点评):
腐蚀的。这样的信号线没有多少电流的

网友:
讯维,最好的老师

网友:
3.1

网友:
这是我们班的第一章神贴,绝对的顶起,

网友:
图文并茂,逻辑性强,文字言简意赅,值得一赞。
晶振的电压测了吗,和你原来测的时候有出入吗?

网友:
跑码后没再测晶振,INTEL芯片组南桥这个晶振两脚电压0.1-0.5V是正常的!晶振测量用示波器最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线路好像是过大电流烧坏的

原来如此,知道了,谢谢

网友:
跑线路  教我啊    厉害的讲座

网友:
通常拿到板都是先看一下楼有没有断线都受潮腐蚀之类的。

网友:
跑线路最怕的了我。。。

网友:
很多事情越麻烦,往往它的用处就越多!主板很多都是没有图纸的,不跑线根本没办法找到相应的元件!饼哥说的多跑跑以后就有感觉了!刚开始跑线很累,眼睛受不了!以后习惯了,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规律,越来越熟练!

网友:
超清晰的思路,讲解的有老师风范。

网友:
思路很清楚,有头序就好修板了

网友:
循序渐进通俗易懂赞

网友:
楼主跑线功底强啊~佩服佩服,迅维真是人才倍出啊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基本功也扎实.

网友:
我也想来你们那边进修哦,就是走不开,

网友:
肉眼都看不到的断线~!强悍了~!

网友:
查查南桥和O

网友:
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如查一个人能达到这样的分析,说明一个问题:学到知识了,以后的路会好走许多!GOOD!

网友:
不错,看来学的不错,课上修这板我们也学习到了经验。

网友:
我还想在回去学习嘿嘿

网友:
清晰明了
学习了

网友:
难得看见这样的帖子,确实不错。

网友:
楼主学的不错啊 有机会到迅维去看看

网友:
楼主还不错 但主板触发类型是多样的,这是其一

网友:
很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图片没有打logo,,不怕被盗么??

网友:
很精彩,确实很精彩,图像清晰,思路明确

网友:
希望以后自己也有这样的水平

网友:
每次看到迅维发的帖子。就是对我的一种诱惑...

网友:
思路清晰,跟着时序就找到元凶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此主板,也学习了你的经验

网友:
五个待机条件

网友:
看着就自卑啊。。。

网友(点评):
慢慢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也是在不断学习进步中……

网友:
学习你的思路,开工了,跑板

网友:
呵呵,待机条件的思路清晰,学习的好素材。

网友:
看来必须要去进修一下了。带孩子一起去

网友:
LZ学了多长时间  就这么厉害

网友:
兄弟干的不错,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了。希望能有点提高。

网友:
难得楼主能这么详细的图形并茂的把整个过程 呈现给大家看,,难得

网友(2012-07-30):
好帖子啊,收藏了啊!!

网友:
主要还是维修步骤,爱有逻辑思路,还是要勤动手动脑,练好基本功,熟能生巧,谢谢楼主,辛苦分享

网友:
顶一个!楼主怎么不在之前打一下ATX的绿线的阻值呢?如果先打阻值的话估计会更快判断故障的

网友:
希望经常有这样的好贴出现

网友:
基地就是好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思路分析清晰,图文并茂!最好先测一下绿线的对地值。

网友:
好样的,我也努力学习,向你们看齐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有点冲动想去基地学维修主板了。不知道学费怎么收法呢?

网友:
还是迅维的老师讲得得力啊

网友(2012-09-14):
主板维修基本是一窍不通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