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进系统在windows滚动条进不去系统自动重启

楼主(2012-06-21):
    华硕主板进系统在windows滚动条那点进不去系统自动重启      进入cmos cpu的温度从40几度慢慢涨到70几度还在涨    主板的桥非常烫   大侠些帮帮看一下是卅子问题     是不是桥坏了      主板型m2n.mx

网友:
你首先的把外设排除,排除后最大嫌疑是北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问题,散热不好。你把主板拆下试试

明显cpu散热没做好

网友:
换CPU试。  最好换频率低点的。 遇到很多。。 上频率高点的  CPU温度高得一批。

CPU换别的主板上是好嘚。

网友:
楼主加焊一下桥 通病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