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各位老师麻烦帮帮忙----急需(换南桥解决)

楼主(2012-06-21):
接一台惠普mini110上网本 有待机就是不触发  BIOS刷过  怀疑EC工作条件没具备 但无奈没有此图纸  EC型号:IT8502E
麻烦有的朋友帮下忙 能否提供以下图纸 先 谢谢了

网友A:
lz有没有板号,大仙们才好供图呀。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没图就查一下芯片的PDF,看一下参与触发的条件有没有满足啊

网友:
这块板跟根枪似的,没有图纸先换个EC试下啊

网友:
查音个EC的工作条件看下正常不先,,,,,

网友:
基地学员,你们讲让他换I/O。我想不触发是有点难的,关注!!!
问下客户了解下使用情况

网友:
感谢朋友帮忙 先谢谢你们
I/O换过了还是一样
只有在一小块单独的电源板上一张小白纸上写的
SPS:537615-001
VER:1.30  B2
这个是不是版号
谢谢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板号,大仙们才好供图呀。

先谢谢你 只有在单独一小块电源板上标有数字 不知是不是版号 我已发上来了 麻烦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此版图纸 感谢你了

网友B:
有io吗,有的话直接换个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io吗,有的话直接换个把,

感谢你给予帮助 已经搞定 谢谢 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 此机器已经修复 换EC不能 由于没有图纸 只有盲修 最后换南桥后问题解决
回帖给大家说一声 感谢大家辛苦了
由于主题不会编辑 望大家见谅  故只有回帖说以下 再次谢谢你们给予帮助

网友C:
运气不错 没有图纸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 没有图纸就修好了

像这种上网本没图纸 跑电路是寸步难行  只有盲修 最后才下定决心换南桥的

网友:
上网本散热是个问题~!桥坏的不多,应该是虚了

网友:
这个EC我见过很多!换个EC就好了!这个EC容易坏的!因为它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