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s cpu问题

楼主(2012-06-21):
asus f80s 插上电源一切正常,接上电池走到XP滚动条那里特别慢。asus f80s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6871-1-1.html
我遇到跟这位大哥同样的问题,谢谢这位大哥,不然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cpu

网友:
期待着高手们的答案

网友:
AMD的U坏的多 啊

网友:
我的华硕的也是坏了 进水,。坏了N多芯片 目前换班

网友:
先换电池,单用电池正常么,充电呢,都正常的情况下,查下EC部分

网友(2014-07-18):
我们的意思是换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