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无事找事搞出来的长城-ATX-300P4-PFC电源的故障

楼主(2012-06-21):
无聊,也想学学维修电脑,就找个好的长城-ATX-300P4-PFC电源来学习学习,想搞明白没光藕U1 P421时级次电路的压是如何变化,(大道理不会,当时只想测测KA7500B12脚和紫线的电压变化)就动手把光藕给拆下来了,把电源插上后一会,乱测了一下各端电压,突然听到电源发出一种很小声的嗡嗡声,断电把光藕再熔上通电,靠,电源还是发出嗡嗡声,短接绿-灰线,靠电源启动不了啦,再量KA7500B12脚,变3V了,紫色线启动电压变1V了,娘的,就这么一搞烧了哪里啊?再拿另外一个一样的电源再来比较法学习,好的长城电源的紫色线对地电阻是50欧,坏的是235欧,KA7500B12脚对地是1.7K欧,坏的是2.1K欧,换过KA7500B, IC1 TL431AC都没起作用,各位大佬,那是哪里出问题啊?

网友:
先检查辅助电源部分工作是否正常再说。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今天测了半天,才找出阻值不同的原因,在T3的N4绕组+5V输出电路上,发现都是相同的长城电源,负载电阻R88使用竟然不相同,一个是使用50欧的,一个是使用270欧的,试换过电源都能正常使用,操它奶奶的,测电阻因会给好电源引入误区!!!

网友:
后再查+5VSB输出自动稳压电路,发现稳压管ZD6(IN4735A)给击穿了,哈哈坏件给找出来了,心情可说有多爽啊,马上换上一个好的IN4735A后,接电源,哈!吱吱声没有了,测试电压,紫色线电压+5.1V,绿色线+3.7V,KA7500B 12脚15.5V,电压正常了,心想开机没问题了吧,短接绿-灰线手工启动电源,风扇只给面子转了一下就停了,再断电接通,风扇没反应,心灰意冷啊,还有哪出问题啊?又要从头来过。。。。。。

网友:
终于给俺查出另一个烧坏元件,还是测电阻给查出来了,一个三极管Q6(C1815)(一脚连T2变压器绕组,一脚连KA7500B 11脚,另一脚同另一个Q7(C1815)相连)三脚测的阻值全为0,更换后接电源,手工启动电源,风扇呼一声转起来了,测量各输出电压都正常了,为何会烧那2个元件,原理搞不懂啊,还要深入学习分析。。。娘的,学维修还真的耗时间,哈哈。。刺激不减玩网游啊,因为有那么多个为什么在等着要求解~~

网友:
一波三折呀

网友:
那不是推动管嘛。应该是滤波故障引起的。

网友(2013-04-15):
学维修难啊

网友:
学维修难,但也乐在其中

网友(2013-11-05):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先是大电容坏了一个,100K的电阻也坏了,换了能开机,但是有吱吱声,不知怎么修了。两个大电容都换了。

网友:
7500工作电压是辅助电源提供的,辅助电源的稳压输出是靠光耦元件调控的。拆掉光耦,辅助电源不能提供正常的7500工作电压,7500发疯了,输出的开关激励方波絮乱,后果自负。

网友:
说简单一点,你破坏了5Vsb+辅助电源的闭环反馈回路。不过我感觉你很有闯劲,很有创意!

网友:
很多进步都是先碰到偶然出现的问题再解决  柳暗花明的感觉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