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咱只检测不修的人该怎么办?

楼主(2012-06-21):
开店遇到很多这种人,电脑有一些问题拿过来,若是小问题弄好了拿起就走,大问题就不修了。结果一分钱没收到十分生气。就是白使唤人一样,压根就不打算给钱的。

网友:
这种人想起来就有气,他们只想不花一分钱给他弄好了,或是只想免费给他检测,只要说花钱拿起机器就走。想着就气!

网友:
动手前得谈好价再动手的,LZ你做不到这点是收不到钱的

网友:
提前说清楚,查出问题了不修的话收10元检测费

网友:
可以先讲价然后再修理,若查出问题不修付检修费

网友:
提前说清楚,最起码检测费要的。

网友:
直接给桥加电 以后都不用修了

网友:
严重同意

网友:
都是先报价,不修的拿起滚

网友:
我就遇到很多这种人啊

网友:
大概  报价 在拆机器检测

网友:
先报价,就算不修业得付检测费!~`

网友:
检测费10元气

网友:
大家都谈过类似问题,我觉得根本还在于自己怎么做。LZ提前弄个常见故障报价表贴到墙上,修机器前先让客户看看,修不了的不收费,能修客户原因不修的至少得收检查费!另外不管大小毛病弄好最少得收个手工费吧。还是完善一下自己的规章制度吧,明码标价!

网友:
现报价 再去搞啊

网友:
貌似内存松了也不好收钱

网友:
售后也得收检测费得    就说少收点。。

网友:
要收开壳费哟

网友:
楼主,我有同感.....

网友:
遇到这种人先拆机

网友:
对....先报价再检测...有些还头痛..如内存烧了一个脚...拿来试机可以开机客户还看着..你把内存拆出来看见脚烧黑了.... 就开不了机...客户说你搞坏了.... 晕!!

网友:
先报价再检测

网友:
老客户就算了,新客户一定要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