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4750G不触发!?????

楼主(2012-06-21):
(图片)

网友:
你查一下RTC电路,还有就是你可以加旱一下南桥,进水的有些南桥里进水了有腐蚀,加旱一下有可能好,我遇到过两次,有次是不亮屏,还有次是不过显卡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南桥下进液了吧,拆 下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见解。。RTC给南桥供电和复位的,拔掉可以触发,很有可能是南桥这边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空焊了

网友:
我是说拔掉CMOS电池它会自动触发,可装上CMOS电池它第一次插上电源也会自动触发,可安开关关不了电,拔掉电源再次插上安开关再也不会触发了!我用镊子把EC的117脚对地短接一下强行给桥一个PWRBTN#它可以开机但也没背光。。。。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赞同楼上几位大哥说的,我也认为干南桥

网友:
你既然发现EC无开机信号PWRBTN#那就重点先查这个线路相关电路时序不是有吗一步步来,还有进水部位在哪里也是重点要查的

网友:
快捷的方法就是做南桥,

网友:
换 南桥 试试

网友:
看开关有没有3.3V呀,

网友:
开关电路这里坏了!

网友:
嗯。看看南桥下边有没有严重腐蚀的地方,或者掉电,都会引起奇怪的故障

网友:
看样子像是 芯片下面还是有水 或者氧化了把

网友:
先把开关那部分搞定,让它可以出发,然后再做南桥

网友:
考虑南桥吧!屏暗换灯管吧!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