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GA988B和989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21):
主板CPU座上写着989,但CPU-Z显示988B
请问rPGA988B和989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还是根本就是同个东西?
另这种座子上面的白色盖子怎么拆下来?

网友:
座子一样,但是针脚定义完全不一样。两者不通用。

网友:
我华硕本本,U是I5 2410M,INTEL官网白皮书明确写着rPGA988B
拆本本后CPU座上写着rPGA989
如果不通用,那988B的U插989上怎么能正常使用的?很奇怪

网友:
搞半天,我还以为你在纠结1代和2代的座子。两种座子通用。

网友A:
一种座子可以装2种U~~

网友B:
楼主钻研精神很可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钻研精神很可贵啊

门外汉,想多学点入门的知识,呵呵。

网友:
我只晓得 U背面上的双核芯的和单核芯的 不能通用

网友:
这个软件有点时候检测的是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座子可以装2种U~~

两种的概念是什么呢! 它们只是,频率或名字不一样吗!

网友:
没有太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