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习地修好的第一个本本

楼主(2012-06-21):
实习地点:江苏 盐城 滨海,
指导老师:章华  角色(老板,这个是学长哟,他也是喜哥的学生哟)
机型:HP CQ45 图纸 LA-4102P
故障:开机无显示,电流档到0.28A
 说明CPU未过,目测CPU B+电压处 PC124电容烧坏,有断线,
导致18V电压不能加到PQ204极,使PQ204无法导通,不能产生CPU的VCC-CORE电压,查看图纸飞线,上电测试,一切OK ,
HP图像清晰可见.以为此机到此修复成功,心中暗自高兴,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插上电池能正常开机,单独上可调电源也能开机,电池与可调电源同时接上,电流表显示大短,并且电池发烫.这可真吓人啊,冒了一身冷汗,静下心来想这又是哪里跟我过意不去呢.是不是隔离保护出问题了呢,只有把机子再次扒光了,经过排查,发现猫腻出现在PQ110 PQ111 PQ103 于是更换,一切一切都OK .
在此非常感谢学长的指导,感谢能给提供实习的机会.同时告诉大家修东西一定要细心呢,语言组织能力太差,请各位大侠见谅.

网友:
修东西真神迅,佩服。

网友:
修前修后都要先打一下对地阻值吧。。

网友:
我感觉LZ写的应该更详细一点,比如你换的那些管是干嘛的

网友:
怎么能换3个管那 不懂

网友:
这种技术性文章除了要告诉读者现象和结果外,还是告诉读者中间的检修过程分析和检测的数据等,这点很关键,不仅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

网友:
换个这几个管子都是起什么作用 在就是这几个怎么查出有问题

网友:
楼主,PQ110 PQ111 PQ103 这三个管子是干嘛的,是哪里的啊,还是充电芯片那里的呢?

网友A:
实习给钱吗,吃住呢?

网友:
说得有道理哦。要介绍维修思路是最好的。

网友: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网友:
新手慢慢就变为高手了,按照原理修。

网友:
那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习给钱吗,吃住呢?

想要学到真正的东西,不要在乎那点钱不钱的,技术在手了还怕以后挣不到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