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32 i3机器不定时死机,要长按开关键才能断电

楼主(2012-06-21):
惠普g32 i3机器不定时死机,要长按开关键才能断电。重新开机有时卡进度条哪里死机,有时玩半小时死机。硬盘,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请教高手会是哪里问题?(注:是死机,不是掉电)
掉电
硬盘

网友:
散热是否OK?重装下系统试验下。。

网友:
有显卡吗!反正你就看看几个桥,桥的可能性大些
同意楼主:
5.0
季中海
同意楼主:

网友:
潇洒、兽
同意楼主:

网友:
显卡弄了么 或者南桥 。

网友:
要先看看散热是否有问题,不要动不动就干桥,以免造成其他问题。
同意楼主:
5.0
季中海
同意楼主:

网友:
惠普首先是散热不好 还有桥的问题 这几个你都去看看 解决了 问题可以解决一大半了

网友:
amd独显,正常情况的理解,如果散热问题死机应该是直接掉电,而不应该不定时卡死。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外接设备出问题
同意楼主:
5.0
季中海
同意楼主:

网友:
下载东西太贵了,来挣分来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应该是大件有问题了

网友:
不是散热不好,就是南桥问题。
同意楼主:
5.0
季中海
同意楼主: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好查啊,先给机器加压试试,把散热做好,如果加压掉电的话,就是温度这块出问题了,不是就另有其他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