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Office Excel 2003 从网易163邮箱下载后打开乱码

楼主(2012-06-21):
1.客户使用的邮箱是网易163的。
2.邮件是从香港发来的,使用的繁体字体。
3.文件类型是Office Excel 2003。
问题点:从网页上把文件下载下来打开就是乱码,使用的是迅雷下载软件,但是在别的电脑上是可以打开的,同样的操作方法,Office Excel 2003也是简体的。什么方法都是使了。装繁体Office 2003,重新安装新系统,更换硬盘,下载Office 修复软件。可是故障依旧.......

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摸索,最终把问题点锁定在迅雷下载软件上,初步分析是文件没有下载完整所导致。第二天早上,进一步实践证明,打开邮件,右键邮件里面的文档,选择 另存为,下载到桌面竟然很完整的打开了。虽然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但是总算把困惑客户已久的问题解决了。

请各位大师给指导指导,这种情况是不是下载软件的问题?还是一些其他的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网页上的设置搞的鬼??????????

网友:
如果你是用迅雷下载的,可能会出现 打开乱码.
可以用 IE自带的  目标另存为  这个IE的下载.
这个也正是论坛里经常提醒下载图纸或是文档时要用IE自带下载工具下载的问题.

迅雷下载机制决定的,可以BAIDU一下,了解更多

网友:
是迅雷下载的问题,但是一直都搞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是目标另存为就OK了。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用迅雷下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刚好是反过来,有时用WIN7的IE下载压缩包不能解压,显示文件损坏,转用迅雷就行了。。。。

网友:
目标另存为就OK了。。

网友:
邮件附件我一向用附件别存为,用迅雷下载有时确实会乱码,有时半天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