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2-06-21):
一块NV单桥的AM2接口主板,先是没待机电压3.3v,后来换了一个1084稳压管好了可以触发了,CPU不跑码,测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CPU供电无,查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VCC5  VCC12 正常,VID组合正常,EN信号电压偏低只有0.25v,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RT8855.
问题1:请问一下大家这个EN信号是谁发给电源管理的?
问题2:这个主板点关机排针不能关机,查的话应该从何查起?
问题3:触发后我测了一下灰色线的电压是0V,电源是好的。这个信号是通往什么地方?
先谢谢了,等待回复。。。。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IO的型号是F71862FG,第三个问题我怀疑是IO坏了,问一下大家这个型号的IO是不是容易坏?

网友:
1、有可能是桥,有可能是专用IC,按照AMD的时序,必需先有内存供电和VDDA 2.5V供电才会出CPU供电
2、先修好不跑码的故障再考虑关机吧
3、看这块板有没有IT8282M,有的话换了试试

网友:
好的,我查一下,谢了

网友:
我有一块板和你的一样,是桥坏了.

网友A:
桥上的电容我测了的,对地7左右,是不是桥坏了?具体不知道这个阻值多少为坏多少为正常?

网友B:
太乱套了  你说灰线  是ATX电源的灰线吗

网友:
  en信号可能不正常,最好跑线确定吧!!但是也有低电平开启的。 AMD也需要VDDA2.5

网友:
小手一抖,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上的电容我测了的,对地7左右,是不是桥坏了?具体不知道这个阻值多少为坏多少为正常?

那时候我搞不好,我拿去给我的一个朋友搞,他也是说桥坏了,桥也加焊过了,没用。

网友:
en信号正常1.2V的

网友:
不明白AMD VDD2.5V 测试点在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乱套了  你说灰线  是ATX电源的灰线吗

是的,灰线是PG信号线

网友:
今天又查了一下,IO坏了引起ATX_POWGD电压被拉低,没找到同型号的IO换,估计换了CPU供电应该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