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730S曲折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21):
           今天收到一板,HP 6730S   英业达代工  INTEL 965集显架构。纯裸板,因为是客人换新主板换下来的,没事看板子还算干净,想着修修看,
           板入手,仔细查看一番,无明显掉件和不良痕迹,因为之前被人修过,好像是换过待机IC,打了下板子各阻值,无明显短路,上可调电源,待机0.078.待机偏大,无待机电压。有微短,轻触主板各处,发现待机芯片发热,此机用的是TPS51120的待机芯片,查此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接地,REF,自举都正常,其PIN21脚LDO输出VREG5为5V正常,PIN19 VREG3只有1.4V  不正常,测其对地阻值,20多欧,短路,因为此芯片在待机时得到供电即会不受控的产生LDO3V与5V,即:

        其中3V主要给予EC供电,为了证实判断,直接烧吧,烧出电流0.8安,轻触EC,烫,摘EC,阻值正常,更换EC,待机电流回归正常0.018,测的待机电压已正常,触发,电流上到0.212,几秒掉电,再上电,反复,还不对,电压没全,直奔CPU供电,因为纯裸板,无CPU,无内存,此时测的CPU电压为1.3V左右,按理说此电压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CPU电压是不断浮动的,不稳,查CPU供电芯片ADP3208,发现其PIN1根本无电压,BEST正常,栅极驱动无输出,下管也无常5V,果断更换2个上管,换完上管,CPU电压0V已正常。

         继续追,ADP3208的开启信号为PIN1,即PWRGOOD-3产生,经过一个0欧电阻R1179送至3208,测的此脚无电压,测其阻值,12欧,依旧短路,摘掉R1179,其3208端78欧,另一端12欧,好吧,摘3208,摘上管,更换3208,PIN1阻值已正常。此时触发电流升到0.168.

         继续追,PWRGOOD-3,此信号一路是有英业达独有的OCP电路参与控制,测的OCP电路正常,Q4栅极为低,本身也无损坏,D1006也无击穿,故不是此路导致PWRGOOD失效,

         另一路是由LM393这个复合比较器检测整机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从而释放开漏输出此信号,经测的U15PIN6为2V正常R354左端3.3V,右端2.12V,R356右端1点多V,阻值偏低,PIN7无输出,直接摘掉U15,U15摘掉是不会影响上电的,就先不用装了,摘掉U15,PWRGOOD已3V正常。

         把CPU上管装上,R1179装上,CPU电压已出,找来CPU,上CPU,触发,电流小跑上去了,但电流上到0.7的时候感觉不对,因为电流一直往上升,直至2安多,断电,沉思。上内存,电流依旧,测SPD,无,往回查,CPURST#,无!仔细看CPURST#,0.4V,好吧,果断摘南桥,换之。再测CPU复位,已抬高,正常了,继续上CPU,内存,依旧从0.8往上升!内存无波,断电,静坐片刻,突然想起什么,翻箱倒柜,找出一CPU,换上,触发,0.8-1.2来回跳变,测内存波形正常,上屏,LOGO现。

补充内容 (2012-6-22 19:35):
至于楼下问的为什么无复位果断换南桥是有依据的,关键在与复位0.4V左右。楼主的理论功底还待提高,至于其中的理论依据在此就不多做赘述了。

补充内容 (2012-6-23 11:44):
回复楼盖高了可以讲讲原理哦。

网友:
翔哥威武
牛

网友:
如果R354和R356没有问题的话 看来问题出在U15上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牛!太厉害了!

网友:
测的此脚无电压,测其阻值,12欧,依旧短路,摘掉R1179,其3208端78欧,另一端12欧,好吧,摘3208,摘上管,更换3208,PIN1阻值已正常。此时触发电流升到0.168
这个有点不明白  3208端 阻值不是大过 大过 另一端吗? 为什么换3208? 新手问下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佩服
思路非常清晰
看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
我也是相当佩服啊。

网友:
难怪要换板子 看似一个微短路 简直是给人挖个坑 越修问题越多 一般人还真修不过来 LZ厉害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U是坏的啊,呵呵

网友:
这板子怪不得要换了……这情况,换我也只有换板子的下场,佩服楼主

是的啊!我都没弄明白!

网友:
,楼主你真的太有才了,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
经验呀 经验

网友:
晕 这么详细啊 学习了 收下  不过这个图纸有点能懂

网友:
任何开关电源的开启信号端或者说除了接地端和设置补偿端的任何脚都不可能对地低于1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其PIN1根本无电压,BEST正常,栅极驱动无输出 cpu怎么会有1.4v的供电啊 楼主怎么这么果断就换上管啊 还 ...

任何开关电源不开启信号就有输出只有2种可能  1。本身损坏导致供电串过去。2,上管软击穿,主供电漏电过去。且其无驱动脉冲输出,故更换上管,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其PIN1根本无电压,BEST正常,栅极驱动无输出 cpu怎么会有1.4v的供电啊 楼主怎么这么果断就换上管啊 还 ...

并不是无SPD而换南桥,而是因为复位为0.4V,另加上INTEL架构的设计原理而来,具体不多说。

网友B:
U15虽然不影响上电,但摘了还会有PG3,3V吗

网友:
PG3.3V有个3V的上拉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讲解

网友:
楼主其实大家都很好奇复位0.4v为啥换南桥的原因  不妨讲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5虽然不影响上电,但摘了还会有PG3,3V吗

此信号是有3VS提供上拉

网友:
云里雾里,那有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同意楼主,这机子是蛮折腾的但我个人觉得貌似有点模糊,我都没看到R354这个电阻,不知楼主看到没

网友:
看得还是有点模糊,还没有学笔记本的。

网友:
学习了 不好弄

网友:
这样的板都能修好,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向楼主学习,我手上正好在修这个问题

网友:
你说的很是有理

网友C:
楼主 不要U15  以后开机都正常吗。。。 如果说是U15造成没有电压为什么你不尝试换一个U15。。

网友:
这个板太曲折了,之前换板是明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不要U15  以后开机都正常吗。。。 如果说是U15造成没有电压为什么你不尝试换一个U15。。

不要U15开机都正常,但是不要U15之后,电路已经不再完美,以后出现意外短路情况,机器也不会去保护了,会造成机器烧东西,但不影响上电,不是我不尝试换U15,尝试换原件的维修永远只是经验维修,因为他不肯定,不能通过绝对的依据肯定,我经过理论判断可断定损坏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还要“尝试”呢,另外就是LM393这个集成的比较器我手里是没有的,很少有人备用这个东西,所以当时就没装,后来买了一个回来装上的。

网友:
这问题多的,看来换版是对的了,楼主有力去修好,精神可嘉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楼主能说说为什么你直接换南桥了?
《果断更换2个上管,换完上管,CPU电压0V已正常。》这个电压是CPU的VID电压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VCORE电压

网友:
图文并茂,花了不少时间,收藏

网友D:
楼主那么确定没有cpurst 就是南桥出问题了吗?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点评):
换南桥是比较快的判定方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么确定没有cpurst 就是南桥出问题了吗?有什么依据吗?

这个依据恐怕太冒险了吧,万一不是南桥有费时费力的。

网友(点评):
呵呵没什么费劲的,没点图没图纸的时候比按个找电压测试快多了

网友:
坏的地方真多,真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依据恐怕太冒险了吧,万一不是南桥有费时费力的。

我既然换了南桥肯定是有依据的,根据INTEL架构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