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扩大显存

楼主(2012-06-2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集成显卡能扩大显存吗?需要什么?怎么操作?

网友:
不能!不过的bios里面可以设一下共享内存大小。效果不是很大。

网友:
bios设置,开机进bios研究吧

网友:
除了BIOS能设置外,别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
据我所知除了bios还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