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锐起无盘XP镜像相关问题

楼主(2012-06-22):
IMG格式的XP镜像是怎么做成的?必须用IMG格式的镜像才能无盘启动吗?

网友:
是通过在服务端是配置产生的,然后将某客户机调成成超级用户,接硬盘上传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如何上传呢

网友:
在服务器端用锐起上传吗

网友:
去锐气官方网站应该有视频教程下个下来看看就懂了

网友:
有一个问题,客户端装完锐起以后上传的目标目录应该是什么,是服务器的某个磁盘吗?
我随便添了一个目录,现在客户机无盘启动的时候出现“Windows xp. loading....."
不动了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问题,客户端装完锐起以后,教程里说要”格式化磁盘“,要格式化哪个磁盘,我弄不明白,请教

网友:
磁盘管理里面创建IMG镜像包,然后开超级工作站上传系统

网友:
上传系统这里能细说一下吗?我是在带硬盘客户机里装客户端锐起上传的,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上传的目标目录是什么?

网友:
难道是没开超级工作站的原因吗?不过上传目录肯定也有问题
我今天第一次接触无盘网络,麻烦各位了

网友:
客户端切换超级用户有密码

网友:
服务端见镜像,开超级工作站,然后装工作站的客户端,重启两次,然后打开工作站的设备管理器,点磁盘管理会弹出服务端的镜像盘,把这个镜像盘格式化,然后把本地硬盘c盘的系统传到刚格式化出来的这个盘就ok了。

网友:
OK,这次有个差不多,正在上传,非常感谢,上传完了,看结果吧

网友:
非常感谢,我的第一个无盘启动

网友:
你直接把系统g上去。然后上传到服务器上面,然后找到上传目录,一个img就出来了。。。如果满意就给加分吧。。。

网友:
打开工作站的设备管理器,点磁盘管理会弹出服务端的镜像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