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1912WB-4开机键无反应,不通电?????

楼主(2012-06-22):
各位大侠,本人菜鸟,遇到一台1912WB-4的显示器,按开机键无反应.拆开后检查,电源板有正常15V 5V,电压送到驱动板,开关板上,其它几个按键都 有3V左右电压,唯独只有开关键才不到2V电压.感觉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顺着线路大体看了下,来自一个103排阻,一头有正常3.3V另一边电压就成了2V左右,其它3组,电压正常两头是3.3V,发现不正常这一路输出端还有连到别的电路上,没能跑的上线路,请位各位会是什么问题造成???谢谢

网友:
驱动板上的供电不够啊!查查吧

网友:
换开关就好。你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MCU有问题,你得拔掉屏线看看能不能开机,慢慢排除

网友:
1.8v电压正常吗

网友:
检查驱动板供电,更换驱动板

网友:
优先刷下驱动板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