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老是烧cpu同一组下管和d极电阻

楼主(2012-06-22):
一块主板七彩虹的老是烧下管和d极的电阻,一上电就冒烟,或者烧红了,pwm芯片都换了,电容也全部换了,管子也换了,就是烧,d极是连着一个2r2的电阻和一个电容,一头接地
不晓得怎么修了

网友:
看看后级有无短路,用笔记本维修的那个可调电源加电烧烧,短路的就出来了

网友:
短路了,先查查哪短了!

网友:
你有这么多CPU让他烧吗?

网友(点评):
lz好象没说会烧CPU!只是坏它的下管及电阻而已;建议LZ把上下管全换了试试看。

网友:
主从电源芯片有没有换啊 还要就是看上管的对地阻值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没有解决

网友:
后面电感换掉电杆坏导致老烧

网友:
我换过了,没有用,我怀疑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