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跳线随便插不插都能开机,插错也能开机,有见过吗?

楼主(2012-06-22):
一不知名的主板维修,MCP73芯片组,故障情况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但都能触发。无意中发现把JBAT跳线,随便乱插,或者拔掉,无论哪种情况,都能正常开机。查跳线三针电压在插电源与不插电源情况下,电压均为0,可判断CMOS电路肯定有问题。但出现这种无论怎么插,都能开机这种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网友(点评):
南桥部分模块损坏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南桥的故障

网友(点评):
是三桥合一的主板

网友:
联想有些主板你随便插都正常开机并使用,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仔细检查COMS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