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39P做不了系统

楼主(2012-06-22):
开机 出logo 进光盘界面。选择哪项都进不去 黑屏。什么反映都没有。不进光盘启动 找不到硬盘引导 怀疑硬盘坏掉 换一块还一样。拔下硬盘就能进PE 分区 都行 就是插硬盘就不行  此本是迅驰1.6的 南桥dbm的 南桥上BGA做过了 就是没换。高手出个招吧!

网友:
测硬盘 供电呢  接口元件看看

网友:
嗯!谢谢 我真得看看 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