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充电故障分别用电池电源好用,充电一会儿一分钟就停止充电

楼主(2012-06-22):
请同行帮帮忙,天逸100充电故障分别用电池电源好用,但是无法充电,现象是:不开机直接给电池充电,大概充一分钟左右,充电灯就灭了,电路保护了,可调电源上只有0.02的电流,假如一边充电一边开机,当进了系统后,尽管你你插在交流电上,充电没有了,立即转为电池供电,拆机后发现充电一个开关管4407,发烫,我换了后还是这样,旁边有个稳压管换了还是不行,后来我把充电芯片3887换了还是不行,后来我把充电管4407去掉不充电,插上交流电后,指示灯显示充电,但一会儿还是灯灭,表示不充电了,可调电源也不供电了,电流0.02,请大家帮帮忙。
现在IO也换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用万用表点图中的3脚就会引起短路保护,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子。

网友:
查查最大充电电流设定

网友:
最大充电电流设定在哪个部分啊,反正充电 的时候管子挺烫的。,但是我去掉管子,有控制没有管子指示灯也显示充电,跟原来的一样的,过一会儿指示灯灭了,电源保护了,电流0.02,会不会南桥有问题啊,网上也有网友跟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有人换了IO就好了,可我充电芯片和IO都换了还是没有效果,电压比较器我也换了,还是没得用的,气死我了,不过不用电池这个机器也是能用的。单用电池也是能用的,唉。。。。好长时间了。电池是好的,我换过了。

网友:
OVER电压应该是1.5的现在是1.8V,但是要是是这个问题的话应该就不会充电呢,怎么还能一会才会保护呢,我付上图帮我看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