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7l 供电故障 求助

楼主(2012-06-22):
dell pp17l
笔记本
接上19v供电后 电源自动关闭保护
经检查 是 cpu供电管 FDS6294 损坏了一个 (一共三个) 更换后 用了2天 又FDS6294坏了
问一下 1、这是怎么回事?
2、FDS6294还能 用什么更好的供电管代换?
笔记本

网友:
最好连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测下G板,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谢谢
这次 把3个 FDS6294 供电芯片全换了 笔记本可以正常使用了了

网友:
最好都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