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P 的机器 耳机有声音 喇叭沒音,头都大了!!!

楼主(2012-06-22):
各位,我自己的一個T43的機器。開始聲音很小,還有爛烂的声音,后来我以为是喇叭的问题,拆机。试不是的。换功放,不行。后来量电压 电感是通的,但这头5V 另一头2.几 拆了,原来这个是坏的。换了之后电压正常。但还是没喇叭声音,量喇叭电压波形有,就一个稳定的电压不动, 开始有烂声的时候量喇叭接口电压 还会波动的。反正我滤波电容是全部换掉了。系统 就不用问了,肯定是N次了。功放是换过的。声卡也是换过了。还有那个耳机口切换我量过。正常!!高手们,我还有哪些地方没做到的请指教!!

网友:
各位。功放都换两个全新的了,都这样

网友:
切换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我量了,切換正常哦。聲卡第16腳 切換正常!!我開始也認為是這樣。但確實不是哦

网友:
电容请换新的~!

网友:
电容 换新的? 很好 很强大

网友A:
刚修了一台不过拿走了

网友:
把耳机插孔先取下,再试,不行再换功放旁的五角场管

网友:
这种故障修好也就收个百来块钱,不想搞,两百以上肯定搞好

网友:
耳机借口  声卡 功放 等等、、、、、

网友:
还有南桥啊,如果是杂音,如果查声卡部分查不出问题,要看一下南桥,如果没声音,看一下南桥北后有一个电阻是不是掉了

网友B:
IBM 有音量开关的。开关测试没哦

网友:
IBM修的少。没有什么发言权。该测的都测了。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在检查下声卡芯片周围 活着功放周围的元器件有无损坏的。

网友:
果断查看下功放 IC 的 耦合电容 是否 正常! 或者换了耦合电容!

网友:
补充 这个 耦合电容 楼主有查了吗?

网友:
看看风扇跟耳机孔之间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短路了也会没声音的

网友:
无语了,楼主貌似改换 的都换过了,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多发表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了一台不过拿走了

怎麼好的呢  說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 有音量开关的。开关测试没哦

我接耳機是有聲音的哦。所以說。和鍵盘上面開關沒什麼關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几个静音控制引脚

那幾個點都有電壓,2。多V的樣子  這是不對的嗎?

网友D:
内接声音控制也靠键盘,切换的信号是否正常,切换后,解码器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接声音控制也靠键盘,切换的信号是否正常,切换后,解码器是否有信号输出

這個知道哦。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耳機是有聲音的,只是內置的喇叭沒有聲音哦

网友:
这个好像收通病吧

网友:
看样子 你搞的好复杂啊  走线路 打波  一步步 慢慢来 要有耐心 信心

网友:
耦合电容也换了试试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会有这个故障的,还有音频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有空间的话不如改一个功放好了耳机接口是带音频切换的那种吗?找一个贴片的2822没有几个原件的。

网友:
更换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耳机接口没切换过来吧

网友:
把耳机插口电路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