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主板开机FF

楼主(2012-06-22):
我这有个939AMD的主板开机后测试卡显示FF,不知道从哪开始测
,,,,,, 这三个管没有电压 测量桥供店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中间那个短角打火了,现在CUP风扇也不转了,谁来帮帮我,真的很急啊

网友:
补充一下,复位电压3V多,时钟不知道测哪,BIOS电池正常,待机3V,+12V -12V,LCK灯正常

网友:
这是不跑码   你这诊断卡没复位灯啊  不跑码对于你这样的新手一个算是难修的  要按时序一步步查

要细心啊,测量的时候不上心居然人为的扩大故障范围 了。

网友:
要怎么查,还望指点一二,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解释有点难了

你就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做,从哪开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解释有点难了

加你了,你就帮帮忙吧,我把图发给你,你帮我标一下,

网友:
找张带复位的诊断卡,首先看复位灯是常亮还是亮一下就灭,前者是复位有问题后者则是正常,复位正常的情况下测CPU供电下管,是多少电压,一般正常时0.9-1.3左右,
.

网友:
先看供电有没有齐了,amd的,看看cpu有没有坏,再io,南桥,北桥,bios

网友:
这种板直接扔到烤炉 上就OK了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先测下短路 然后再打电压 然后再做结论

网友:
把CPU供电修出来就应该好了

网友:
楼主的 供电都没满足 何谈跑马啊  何谈复位时钟

网友:
换个CPU试过没哦

网友:
没有CPU啊,大家觉得CPU坏的可能行大吗,

网友:
按照时序 查供电。

网友:
连个U多没有。。。修个毛啊。。

网友:
看看CPU管理供电  正常不

网友:
楼主什么都没有,只凭一张诊断卡怎么搞维修啊

网友:
bga加焊桥试试

网友:
我也想问问如何知道测试卡有无复位灯?

网友:
有复位   查总线  BIOS    无复位  查供电  时钟

网友:
939的板子多为桥的问题,首先应该先看一下CPU供电是有什么发出来的和桥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我想你的配件也不一定全吧?换个CPU供电的管理芯片试一下。

网友:
这个板好像是联想的主板,我家里还有两块,楼主用BGA加焊一下北桥就行了

网友:
坑定有地方搞烧了撒

网友:
今天搞个GA K8,电压OK不跑数,用基地买的小预热台烤到冒泡泡,OK了。

网友:
楼主悲剧了,本来是CPU无供电,打火后估计桥要挂啦。

网友:
看看桥和内存供电出来没  这种板子如果缺这些供电  cpu电压是出不来的

网友:
哎   黑瞎子穷窍门   一点基础没用要爱这一号去学修电脑吧

网友:
AMD +NV 芯片组
供电:
内存、桥---CPU ----最后总线供电
楼主如果目测没问题,可以先换块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