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充电故障

楼主(2012-06-22):
天逸100充电故障,充一会儿就停充,主板就保护了,电流0.02,正常待机是0.04

网友:
先换个电池是是,如果不行的话换个电池充电芯片

网友:
估计电池的问题大些

网友:
电池换过了,充电芯片和IO都换过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那是你的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也换过了。

网友:
充电芯片外围有故障,找个电路图对照测量一下

网友:
这个倒没做过,明天再看一下子,

补充内容 (2013-8-26 20:58):
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又好了,能充电了,不过从2012年七月分用到今年2013八月分又不行了,插上电池能开机正常使用,插上电源电源根本不起作用,还是用的是电池,在PQ5后级总是12V15V17V跳来跳去的。充电指示充满绿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