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了张 华硕M2V

楼主(2012-06-22):
客户送修,故障为:开机瞬间掉电。 再开再掉电。。。。。。

1、换了主机电源,故障依旧。拆了显卡  内存  CPU 故障依旧。 确定主板故障。估计是主板缺某项供电。
2、拆机用镊子短接开机。测得内存电压0  。。。所有电压都使0。
3、按时序,先修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 由9214+Q1+Q2+L 。 实测Q1  G极0V  Q2 G极0V 。 9214 1脚12V
      5脚12V  2脚0V  4脚0V 。  料板上拆了个9214换上。 开机正常了。 实测2脚6.2V   4脚 6.6V。 上CPU  内存 显卡开机一路跑马亮机。
故障修复。
上图

lgx
同意楼主
我遇到这类很多啦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真的是秒杀

网友:
给有用的兄弟。高手飘过。。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兄弟电脑电器 -4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插内存反了烧了

网友:
正常损坏,一般故障。

网友:
是不是9214短路,引起保护了啊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的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进来学习的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今天怪问题多多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供电电路知识掌握得牢固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貌似这样的问题一般很少出现像LZ这样的故障。。最常见的都是上U就掉电,不知道遇到那样的该怎么解决。。希望高手出来讲解下。。。。

网友:
你是不是为了赚分,这个我也会秒杀!

网友A:
通常都是电源芯片控制管子,查12V是否短路,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都是电源芯片控制管子,查12V是否短路,

  12V 是正常的,应为不上U 还有零点几V的电压

网友:
经典的一例。支持楼主!

网友:
只能羡慕高手.何时才能模仿高手呢

网友:
这个故障貌似不能算秒杀毕竟换了一些东西,秒杀应该是直接到故障范围,在60S内确定故障点。也就算分杀。

网友:
进来看看总能学到东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