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3GS手机显示照明电路分析和故障维修

楼主(2012-06-22):
苹果3GS手机显示照明电路分析和故障维修
苹果手机的显示部分总体有显示照明电路,显示驱动电路,显示供电部分组成。以常见故障部分-----显示高压电路为例做个分析。
    LCD 背景灯电路
    Iphone 3GS 手机的 LCD 背景灯电路由应用处理器电源管理芯片 U18 及其外围元件Q3组成。
    供电电压 VCC_MAIN 加到 Q3 138 脚,应用处理器电源管理芯片 U18 7 脚输出 SW_BOOST 启动信号加到 Q3 5 脚,Q3 的 67 脚输出 LCD_BL_CA 电压,与应用处理器电源管理芯片 U18 6 脚输出的 LCD_BL_CC 电压一 起送到 LCD 接口 J4 31 脚。R105 为过流保护电阻,电阻两端分别连接到应用处理器电源管理芯片 U18 3 脚,51脚,当流过 R105 的电流过大时,启动 U18 内的过流保护电路,关闭 U18 7 脚输出控制信号。
    U18 54 脚输入的是取样电压,当输出电压过高时,输入到 54 脚的电压就会升高,
U18 内部的过压保护电路启动,关闭 7 脚输出的控制信号。
    线路很简单,但因为升压后电压达到16V以上,所以进水机等容易损坏。如果此电路损坏,维修方法
1  常见故障是升压电路到屏座之间断线,主要就是这一块,可以跨接线链接即可。
2.  如果是升压IC损坏,直接更换,但手边没有的,可以找个其他型号代用,当然需要改升压电路,详细的改接方法不再多说。
3.  另外一个办法是改屏灯串联为并联。难度主要是拆屏和组装,建议大家在一个相对较干净的场地进行,然后一定要侧拿显示屏。
4.  检查方法:首先测量显示屏灯光电压有没有17V,有检查负极有没有阻值,有没有断线,有修软件,没有升压,检查背面跨节点 有没有电压,有断线连接,无检查升压电路有没有17V,有断线,飞线连接,无检查电感有没有4V,无更换电感,或者检查VBAT有没有断线,有检查升压管,最后更换或者改电路。

此处容易断线。

这是升压部分的实物和 标示。

这是线路分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