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寸上网本 求装系统

楼主(2012-06-22):
戴尔 10 寸上网本 型号08285  基本上试了现在所有流行的PE  有的G完不会引导 有的引导解压时死机  在其他机器上G好解压一样死机  求帮助

接外置光驱 试试硬装盘

网友:
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找安装版的

网友:
前几天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装win7系统后解决了

网友:
先找个win7PE看行不行 不行把硬盘拆出来装

网友:
加载win7 pe  然后虚拟光驱 安装 安装版xp  就ok了

dell 的 3g定制上网本  麻烦的要命

网友:
呵呵  好pe能搞定的  装过这个本的系统的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一个DELL 1210的小本,问题和你一样 ,从网上找DELL专用的就可以。

网友:
XP有的机器不认,装WIN7吧

网友:
dell的装XP就是麻烦,试过装WIN7吗?

网友(点评):
没有 最后试了一次XP SP2超简洁版的成功了

网友:
ptmanager -15 严禁灌水

网友:
BIOS不认吧。找专业人士刷刷看。

网友(2014-01-22):
我今天也遇到了    换WIN7  32位 系统解决问题了